[CC2530] RF6505-CC2530 参考设计:RF6505-CC2530RD

楼主(2019-07-17):
描述
The RF6505-CC2530 Reference Design contains schematics and layout files for the RF6505-CC2530 evaluation module.
The reference design demonstrates how to integrate CC2530/CC2531 and with RF6505 from RF Micro Devices, and shows good techniques for decoupling and RF layout. For optimum RF performance, these parts should be copied accurately. The RF6505-CC2530 reference design is a range extender design for the 2.4GHz ISM Bands with two ports on the output for connecting a diversity solution or a test port. It increases the link budget by providing a power amplifier (PA) for increased output power, and a low-noise amplifier (LNA) with low noise figure for improved receiver sensitivity. In addition to these features it provides switches and integrated RF matching for design and high performance wireless systems.

网友A:
CC2530 是用于2.4-GHz IEEE 802.15.4、ZigBee 和RF4CE 应用的一个真正的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

网友:
cc2530能做什么

网友B:
CC2530为数据采集单元的

网友C:
CC2530是TI公司出的一款支持ZigBee技术的芯片。

网友D:
CC2530的32KHZ Clock可以选择外部的32.768KHz?

网友E:
cc2530是属于什么单片机

网友F:
cc2530与rs232通信时是使用了哪几个引脚?

网友G:
CC2530的zigbee模块怎样使用

网友H:
用4块CC2530实现ZIGBEE无线通信

网友I:
ZigBee CC2530模块加PA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

网友G:
CC2530 使用32M的晶振,如何精确延迟1US ?

网友A:
它能够以非常低的总的材料成本建立强大的网络节点。

网友F:
打算做个zigbee的项目,请教高手详细介绍下cc2530的硬件结构

网友:
CC2530射频芯片需要外接天线吗?

网友E:
cc2530和stc80c52是什么关系 两个是一样的吗

网友B:
CC2530 结合了领先的RF 收 发器的优良性能

网友D:
RF工作时必须选择32MHz?

网友C:
ZigBee是一种近距离无线技术,类似蓝牙,wifi,NFC等等

网友I:
怎么判断一个cc2530还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