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8):
有没有大佬方便发一下SQ015L的汇编矩阵按键检测给我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

;                PB0        PB1        PB2        PB3
;        PB4        KEY1        KEY2        KEY3        KEY4
;        PB5        KEY5        KEY6        KEY7        KEY8
;        PB6        KEY9        KEY10        KEY11        KEY12
;        PB7        KEY13        KEY14        KEY15        KEY16

;===========================     定义部分     ===========================

        IDATA

KEY_CACHE0                                RES        1                        ;按键1~8
KEY_CACHE1                                RES        1                        ;按键9~16

#DEFINE        KEY1_FLAG                        KEY_CACHE0,0
#DEFINE        KEY2_FLAG                        KEY_CACHE0,1
#DEFINE        KEY3_FLAG                        KEY_CACHE0,2
#DEFINE        KEY4_FLAG                        KEY_CACHE0,3
#DEFINE        KEY5_FLAG                        KEY_CACHE0,4
#DEFINE        KEY6_FLAG                        KEY_CACHE0,5
#DEFINE        KEY7_FLAG                        KEY_CACHE0,6
#DEFINE        KEY8_FLAG                        KEY_CACHE0,7

#DEFINE        KEY9_FLAG                        KEY_CACHE1,0
#DEFINE        KEY10_FLAG                        KEY_CACHE1,1
#DEFINE        KEY11_FLAG                        KEY_CACHE1,2
#DEFINE        KEY12_FLAG                        KEY_CACHE1,3
#DEFINE        KEY13_FLAG                        KEY_CACHE1,4
#DEFINE        KEY14_FLAG                        KEY_CACHE1,5
#DEFINE        KEY15_FLAG                        KEY_CACHE1,6
#DEFINE        KEY16_FLAG                        KEY_CACHE1,7

        CODE

;===========================    初始化部分    ===========================

Port_Init:
        MOVLW        B'00001111'
        MOVWF        TRISB                ;纵:输出模式        横:输入模式
        MOVLW        B'00000000'
        MOVWF        WPUB                ;开上拉

;===========================     程序部分     ===========================

Key_Scan:
        CLRF        KEY_CACHE0
        CLRF        KEY_CACHE1

        MOVLW        B'11101111'
        MOVWF        PORTB                ;第1行输出0
        MOVF        PORTB,W
        ANDLW        B'00001111'
        IORWF        KEY_CACHE0,F

        MOVLW        B'11011111'
        MOVWF        PORTB                ;第2行输出0
        SWAPF        PORTB,W
        ANDLW        B'11110000'
        IORWF        KEY_CACHE0,F

        MOVLW        B'10111111'
        MOVWF        PORTB                ;第3行输出0
        MOVF        PORTB,W
        ANDLW        B'00001111'
        IORWF        KEY_CACHE1,F

        MOVLW        B'01111111'
        MOVWF        PORTB                ;第4行输出0
        SWAPF        PORTB,W
        ANDLW        B'11110000'
        IORWF        KEY_CACHE1,F

        COMF        KEY_CACHE0,F
        COMF        KEY_CACHE1,F

;========================================================================

网友B(2019-09-28):
你好,能不能发一个SQ015L汇编的例程,发12156540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