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49输出波形不稳定

楼主(2019-07-18):
程序正常,编写正常,低频率的时候(2HZ),偶尔会出现高电平突然下拉一点,又快速恢复。(极少,2分钟左右会产生一次),高频的时候,高低电平的上下波纹很不稳定。(1000HZ)

用DG1022U产生过同样的信号,其余的都一样,就是波纹偶尔会不太稳定(低频)

网友A:
输出什么波形?是PWM波吗?

网友B:
建议上图,文字描述难以理解技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