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5d 启动CPU1进入ILLEGAL中断,

楼主(2019-07-18):
CPU1进入ILLEGAL中断。单步运行没有问题。但是全速运行,就出进入ILLEGAL中断。不知道原因,是否郁闷。是中断当中有不少程序运行,这些程序导致进入ILLEGAL错误。

网友A:
有没有什么调用delay的函数呢     应该是全速跑飞了

网友A:
还有某些地方的配置是不是需要增加延时    因为单步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配置
全速就不行了

网友A:
还有可以在工程属性下设置堆栈   将其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