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46中定时器TIM2如何设置为32位计数?

楼主(2019-07-18):
现在使用STM32F446中的定时器TIM2进行计数,但是计数个数会超过0XFFFF,多说STM32F4系列可以用32位计数,不知道怎么设置呢?请大神指教,谢谢。
库里面定义Period为32位,但是后面的解释又说最大只能到0XFFFF,不知道怎么理解呢?

网友A:
那就最大只能0XFFFF了,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这个寄存器是多少位的,最多能存放多大的数据

网友B:
绝大部分STM32系列定时器都是16位的。但也有部分STM32系列的TIM2/TIM5是32位的,具体查看手册确认。

这个解释是有点问题,可以不用管它。

楼主:
我把TIM2配置成编码器模式,捕获计数可以到32位,那么怎么读取到计数到的值呢?getcount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大部分STM32系列定时器都是16位的。但也有部分STM32系列的TIM2/TIM5是32位的,具体查看手册确认。

这个 ...

我把TIM2配置成编码器模式,捕获计数可以到32位,那么怎么读取到计数到的值呢?getcounter吗?

网友C:
我也没有试过

网友D:
那就用16位的操作模式啊

网友E:
不用非要32位的操作  退而求其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