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拆解了一个明纬电源SE-600-48,邀请各位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2019-07-18):
正面:左侧控制器IC型号TOP242PN
         右侧控制器IC型号KA3525
          总共三个变压器,一个主变压器,另外两个辅助变压器

背面:明纬电源的布线

楼主:
属于双管正激式变压器,带110V/220V切换开关电路。
关于两个辅助变压器(本人的观点,不知是否正确):
① 下面的辅助变压器:初次侧输入直接是由220v经过一个半桥整流,二次侧输出是给后端控制IC电路供电。可以看成一个小型的反激电源。
②上面的辅助变压器:初次侧是右边控制IC KA3525的两个输出端口,类似下图的工作模式                                 二次侧是分别控制两个mos,然后连接到主变压器(具体电路测绘起来比较麻烦,就不画实际原理图了)
                                猜测这个电路是否是用来给主变压器死区复位的

赞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撰写技术心得体会有报酬 请加我微信 kuaibao52

楼主:
另一个问题,下图中,红色标记处,啮齿状的开窗,这个是什么原理

@molismart :这个是在输入侧共模电感的两个脚上,但是这种可以取代空气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吗?
静电放电尖峰。 当有静电时,由于静电是一个脉冲,电感会对其有较大阻抗,这时有这个尖刺可以击穿空气进行放电。而静电一旦有放电通道,对内部器件的损害就会小一些。

网友A:
不用分析了,典型的3525它激半桥(如果是自激、它激半桥则可以省去另外一个辅助电源变压器)。
至于辅助则均为典型的分立元件RCC。
如果半桥管子是MOS,则驱动变压器输出会接成典型的MOS驱动,而如果是NPN开关管,则会有串联二极管和并联小电解小电阻。

辅助电源显然是由TOP242PN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属于双管正激式变压器,带110V/220V切换开关电路。
关于两个辅助变压器(本人的观点,不知是否正确):
①  ...

你的明纬电源,恐怕不是这个电原理图。
SG3525电源电压至多30几伏特,你的明纬电源半桥估计是220V整流滤波供电。

这个板子我也有,它带一个110和220的切换开关,如果是110v供电就是双管全波整流,如果是220就是4管桥式整流,也就是说电压是110v时交流电只是流过整流桥的4只管中间的两只

网友C:
这么大功率都不带PFC的么。。。

明伟的电源的这个600w没有带apfc确实是败笔,看见有好多明伟的电源150W都带pfc 比如明伟 sp-150-24

楼主:
简单的测绘了一下主回路的主要链路结构。
更正了一下,刚才画的有问题

@pleee :不像是谐振变换器。看上去就是普通的硬开关半桥。
@戈卫东 :更正了一下图,确实是您说的那样。
@pleee :你画错了。1000uF两个电容串联后应该接到高压。
@maychang 老师求教,这个是LLC吗,跟我之前看到过的不一样,之前看到的都是单独有个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测绘了一下主回路的主要链路结构。
有一个体积很大的CBB电容和电解电容串联在回路中。
除了其他少数 ...

典型的100V/220V切换电路吧,两个电解电容串联,100V接成倍压整流,220V接成全桥整流。
半桥接变压器再接CBB电容再接到电解电容的中间点,这样的电路也算是经典电路了。

刚开始学开关电源,很多地方还不懂,谢谢您的讲解。

网友D:
CBB是隔直流用的吧。

是的,因为需要工作在110v状态,所以需要这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测绘了一下主回路的主要链路结构。
更正了一下,刚才画的有问题

给你更正一下,辅助变压器有3个,一个是互感器,一个是AUX电源,一个是推动变压器。
双管正激,输出接的是全桥整流,续流电感什么的该有全有。
原边那个棕色的CBB是串联在主变压器原边的,就是为了更可靠隔直。
至于2个主电解串联,则是为了110-220切换的,输入全桥的另外一个交流端会和电容串联中点断开或者接通,接通则就是110V AC。

@tianxj01 我认为这里的中点和vcc以及地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接个cbb直接接到地或是电源的VCC和接到中点一样,电路还能正常工作,这个确实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范围,如果确实有这样的电路希望能拿出来根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先在此谢谢
@yuyafei99 :再给你一个分析思路,既然变压器是串联一个CBB才接到中点的,我们知道电容这里没有直流通路,那么你去画一个交流等效,接到2个串联电解中点和接到GND有什么区别呢?
@yuyafei99 :半桥谁说一定需要取中点电压?用个CBB串联,随意接到VCC或者GND可以正常工作(一般接到GND)。我们过去批量220V半桥,就是这么用的。而只有2个主电解串联模式,才能通过一个拨动开关,简单切换110V和220VAC,110V是倍压整流,220V是全桥整流。当然,既然有了串联主电解,则顺理成章的,把CBB接到电解中点也非常正常,毕竟这样的直流更平衡。
电容串联的作用不是为了110-220电压切换 而是为了满足半桥拓扑结构的需要而设定的 半桥拓扑结构取中点电压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已经懂了。

网友E:
看着应该是正品明纬电源,看到板子上变压器有明纬的标志,

是的,但是已经报废了,所以我就拿来随便拆了哈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他激部分我测绘了一下如上图所示,图中Q9 和Q10的作用是什么?

@pleee开通或同时截止,而这里的半桥是要绝对杜绝两只管子同时开通的状况,所以在两只管子开通的间隙里必须要加足够的死区时间,用来防止管子同时开通的状况
@pleee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主开关管的栅极必须在死区时间全部放电完毕,否则等到负脉冲来的时间还没放完,下面一个管又导通了,那么肯定会出现两只管子同时导通的现象,那么肯定会导致炸管,所以这里的半桥驱动和图腾柱(互补)驱动的双管正激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个是直接用变压器的负脉冲关断驱动管 而不用这里的三极管形式,图腾柱驱动的一般是两只管子同时
@pleee :主开关的栅极在死区时间就必须要放电的,Q9 Q10在驱动IC给出死区时对主开关栅极快速放电。
@pleee :放电电流由Q9 Q10提供,可以降低驱动IC的负荷,等于提升了驱动IC的驱动能力。
@tianxj01 @maycha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他激部分我测绘了一下如上图所示,图中Q9 和Q10的作用是什么?

“图中Q9 和Q10的作用是什么?”
加速Q3和Q4门极放电、放电途径不经过R24和R2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他激部分我测绘了一下如上图所示,图中Q9 和Q10的作用是什么?

典型的双回路栅极驱动。
当变压器6端正7端负时候,通过R24 D10 对Q3的栅极进行充电,当7-6电压为0(典型的半桥驱动截止段)时,等于R24、R22左端连一起,则Q9顺利导通,栅极电荷通过Q9泄放。
对于互补类型的变压器驱动这样做也许不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半桥这种180°交叉互补驱动,由于其截止电平时候电压为0而不是负(负是另外一个管子导通时间),所以用三极管泄放栅极电荷效果要好于用变压器0电压直接驱动泄放。

说的好,很到位
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啊
感谢!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F:
解释的很棒

网友G:
背后的861dw  才是亮点

还好吧,就一千多。

网友H(2021-08-02):
原理图有没有整一个大家一起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