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逆变电源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
单相逆变器,STM32输出SPWM控制IR2110,驱动IRF250。DC输入30V,输出波形如下图,请问1.波峰和波谷的失真是怎么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2.毛刺是开关管引起的吗?应该如何滤掉(如果不在最后输出级加滤波电路)

楼主(2019-07-18):
上面的图是小电压的,这是DC3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是小电压的,这是DC30V的

贴一个波形,什么都没有,主输出反激+极性切换还是半桥or全桥,双极性调制还是单极性调制,就让人分析?
你当大家全是先知先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个波形,什么都没有,主输出反激+极性切换还是半桥or全桥,双极性调制还是单极性调制,就让人分析?
...

不好意思,这是逆变部分原理图。IR2110的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逆变部分原理图。IR2110的驱动应该没有问题。

线路看起来没什么明显毛病,看图纸标识,应该是典型的双极性调制的PWM。
看顶部毛刺,感觉还是驱动PWM问题,是不是到了正负最大值时候,PWM波形没有进行最大最小限制,一般的来说,必须对PWM进行限制比如8位PWM,则最大不能超过255而最小必须是1。
还有就是你测量的是P5 2端波形还是只是测量了1端的波形?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受到干扰了,检查你的环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看起来没什么明显毛病,看图纸标识,应该是典型的双极性调制的PWM。
看顶部毛刺,感觉还是驱动PWM问 ...

2端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软件产生PWM出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