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带LED/LCD驱动、EEPROM、12bit-ADC的触控MCU--BF7615AMXX

楼主(2019-07-18):
一 概述

BF7615AMXX采用高速8051内核,1T指令周期,相比于标准的8051(12T)指令周期,具有更快的运行速度,同时兼容标准8051指令。
BF7615AMXX包含外设有看门狗、按键检测、LCD显示驱动、LED串行点阵驱动、IIC、UART、低电压检测、掉电复位、4路16bit PWM、Timer0、Timer1、Timer2、Timer3、12bit逐次逼近ADC、低功耗模式。
BF7615AMXX集成的电容检测通道,它可以用来检测近距离感应或者触摸。其内置MCU,可灵活配置;通过配置可实现按键、滚轮、滑条等多种应用。按键都能独立的运行,并且每个按键都能通过对相应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来调节灵敏度。

二 特性

工作电压:2.7~5.5V
工作温度:-40℃~+85℃
储存温度:-40℃~+125℃
63K FLASH
1K类EEPROM
256B(内部)+4K(外部)SRAM
内置RC振荡电路(1MHz)
高速8051,基于标准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
工作频率(软件配置):12M、8M、4M、1M系
统时钟,一个时钟/机器周期,速度比普通8051快9~12倍
最大封装支持32个电容按键,均可复用为GPIO
最大封装支持57个GPIO,支持内置上拉电阻
4个16位PWM输出模块,其中2个支持3路映射输出

7*8、6*7、5*6、4*5 LED串行点阵驱动
8*8LED行列矩阵驱动
8个大灌电流口
支持8x24、6x26、5x27、4x28LCD驱动,8x28显示缓存

4个16位定时器,具有溢出中断;Timer2时钟源
为内部32KHz或外部32768Hz/4MHz/8MHz晶振可选
INT0~3外部中断(上升沿、下降沿、双沿)

支持空闲模式唤醒,唤醒时间0.1s~2.304s
最多支持7路12bit ADC检测
支持多键低功耗模式下任意键快速唤醒(<20uA@100ms)

IIC硬件从机通信,支持标准模式100KHZ
2个UART通信,可配置波特率(2400、
4800、9600、19200、57600、115200),支持IO映射
两级中断优先级可选
中断源
——电容按键中断
——ADC中断
——LCD显示中断
——LED显示中断
——外部中断
——Timer0,Timer1,Timer2,Timer3
——串口中断
——IIC通信中断
——看门狗(WDT)中断
——LVDT中断
支持掉电复位,掉电电压2.5V
低电压检测2.7V/3.0V/3.8V/4.2V可选
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间18ms到2.304s
3V深度休眠,功耗6uA
各按键的灵敏度可独立设置,配置灵活
带JTAG调试仿真接口
封装型号:SOP20/TSSOP20/SOP24/TSSOP24/SOP28/TSSOP28/LQFP44/LQFP64

网友A:
比亚迪的芯片,怎么跑 芯圣 的坛子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