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管和TVS管应用求解

楼主(2019-07-18):
印象中稳压二极管和TVS管使用的原理是,一个很大的电流变化区间里,电压变化不大来制作的,因此一般的稳压管串联一个电阻,从稳压管的两端引出输出电压,也就是Ui(输入电压)=UR(电阻两端电压)+UZD(稳压管间电压),当Ui增大时,ZD流经电流变大,使得UR两端分压变大,从而使得UZD的两端达到了稳压作用。
但是实际上看很多电路中,TVS管和稳压管并联在输入电压的两端,我的理解是:Ui(输入电压)=UZD(稳压管间电压),当Ui变化时,TVS具有削峰作用,那么消失的电压哪去了,和压敏电阻一样,消失的电压凭空消失了吗?等式怎么成立的,问了资深工程师说是吸收了,表示不理解,希望求助

网友A:
我以前的感觉,tvs管和稳压管差不多。可能tvs管误差大点。稳压二极管精度高点。
后来实际应用。
国际一线品牌,tvs管一致性非常高。
从小封装来看,tvs管峰值电流更高。
一般来说,稳压二极管前面有个1k到10k的电阻,这种情形可用稳压二极管。
如果是电源电路,直接并接的电源电路上,要用tvs。

楼主(2020-01-13):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感觉,tvs管和稳压管差不多。可能tvs管误差大点。稳压二极管精度高点。
后来实际应用。
国际一线品 ...

那您怎么理解,TVS削峰后,消失的电压哪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怎么理解,TVS削峰后,消失的电压哪去了?

被tvs以热量形式吸收了。
tvs一导通,等效电阻变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怎么理解,TVS削峰后,消失的电压哪去了?

把TVS管、压敏电阻想象成 阻值变化 非常大的电阻,高压时电阻急剧降低甚至到欧姆级别

网友C(2021-03-08):
其实  你说的  任何UI 也就是电压源都存在内阻,当电压增大时,TVS电阻减小,是的电压源输出电流变大,由于电压源内存存在,使得UI减小,也就是电压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