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问

楼主(2019-07-18):
目前需要给一个精密的传感器供电,需要输出电压12V电流500ma-1a 电源要稳定功耗小噪音小 请问有什么好的芯片 或者好的电路方案吗

楼主,我这边是做传感器的,有需要联系叶生18566277257(微信同号)

网友A:
新人传感器电源推荐方案: 电池串联供电 + LDO 稳压。LDO 选用容易固定大散热片的型号,电池组可以选 4、5 串锂离子电池。难点是散热片选择、安装固定,选大些的,处理好接触面,注意绝缘问题就可以了。锂电池的充放电也有一点麻烦。好在市场上都有比较多的现成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传感器电源推荐方案: 电池串联供电 + LDO 稳压。LDO 选用容易固定大散热片的型号,电池组可以选 4、5  ...

我在网上找了好多输出12V的LDO 发现他的静态电流都有2MA-10MA 不等 感觉功耗有点大了 ,是不是输出12V这种相对大一点的电压的LDO静态电流都很大呢  看了好多5V以下的静态电流好多都是UA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好多输出12V的LDO 发现他的静态电流都有2MA-10MA 不等 感觉功耗有点大了 ,是不是输出12V这 ...

大电流输出、又要低静态消耗、支持输出12V的LDO还真找不到国产的。进口的也许有吧。比如Ti 的 LM338、LM317HV

网友B:
电路板前段供电电源是什么?

电池供电

网友C:
电池供电,12V的还要什么稳压器。电池直接供电怎么就不行。。。

@戈卫东 :是的 新手不太懂 加个ldo不是可以使电源干净吗
@ysmmm :你要稳压器居然是担心电池电源不干净?
感觉需要吧 电池的电源应该不干净把

网友D:
上TI或ADI网站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