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Linux如何记录系统时间

楼主(2019-07-18):
1、内核在开机启动的时候会读取RTC硬件获取一个时间作为初始基准时间,这个基准时间对应一个jiiffies值(这个基准时间换算成jiffies值的方法是:用这个时间减去1970-01-01  00:00:00  +0000(UTC)),然后把这个时间换算成jiffies数值,这个jiffies值作为我们开机时的基准jiffies值存在。然后系统运行时每个时钟节拍的末尾都会给jiffies这个全局变量加1,因此操作系统就使用jiffies这个全局变量记录下来当前时间。当我们需要当前时间点时,就用jiffies这个时间点去计算(计算方法就是先把这个jiffies值对应的时间段计算出来,然后再加上1970-01-01   00:00:00  +0000(UTC)即可得到这个时间点)
2、其实操作系统只在开机的时候读取一次RTC,整个系统运行过程中RTC是无作用的。RTC的真正作用其实是在操作系统OS的两次开机之间进行时间的保存。
3、理解时一定要点时间和段时间结合起来理解。jiffies这个变量记录的其实是段时间(其实就是当前时间和1970-01-01  00:00:00  +0000(UTC)这个时间的差值)。
4、一个时间节拍的时间取决于操作系统的配置,现代Linux系统一般是10ms或者是1ms。这个时间其实就是调度时间,在内核中用HZ来记录和表示。如果HZ定义为1000,那么时钟节拍就是1/HZ,也就是1ms。学习驱动会用到这些知识。
5、Linux中与时间相关的系统调用
(1)、常用的时间相关的API和C库函数有9个:time、ctime、localtime、gmtime、mktime、asctime、strftime、gettimeofday、settimeofday
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2)、time系统调用返回当前时间以秒为单位的距离1970-01-01  00:00:00  +0000(UTC)过去的秒数。这个time内部就是用jiffies换算得到的秒数。其他函数基本都是围绕着time来工作的。
(3)、gmtime和localtime会把time得到的秒数变成一个struct tm结构体表示的时间。区别是gmtime得到的是国际时间,而localtime得到的是本地(指的是你运行localtime函数的程序所在的计算机所设置的时区对应的本地时间)时间。mktime用来完成相反方向的转换(struct tm到time_t).
(4)、如果从struct tm出发想得到字符串格式的时间,可以用asctime或者strftime都可以。(如果从time_t出发想得到字符串格式的时间用ctime即可)。
(5)、gettimeofday返回的时间是由struct timeval和struct timezone这两个结构体共同表示的,其中timeval表示时间,而timezone表示时区。settimeofday是用来设置当前的时间和时区的。
总结:不管是用哪一个系统调用,最终得到的时间本质上都是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最终都是从kernel中记录的jiffies中计算得来的),只不过不同的函数返回的时间的格式不同,精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