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各位大侠,STM32的STOP模式,如何用事件唤醒??

楼主(2019-07-18):
各位大侠,STM32的STOP模式,如何用事件唤醒??
目前看到的各种例子都是用中断唤醒,STM32CUBEMX也只能配置成中断唤醒。

网友A:
把EXTI配置成事件模式,不用配置NVIC和中断服务函数,应该就可以。如果用RTC对应的EXTI,需要开RTC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XTI配置成事件模式,不用配置NVIC和中断服务函数,应该就可以。如果用RTC对应的EXTI,需要开RTC的中断
...

这个道理我也知道,可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定!!

stm32CUBEMX只能生成RTC连接到外部中断上的唤醒代码,我也是照着你这个思路改了他的代码,可是怎么也不能唤醒!

楼主:
吃柿子挑软的捏,试了一下外部IO口配置位事件触发,结果唤醒没什么问题!!!

楼主:
顺腾摸瓜,按照IO事件的方法改RTC事件唤醒,结果不行!!!

IO事件唤醒无非就是启用事件线,删除NVIC相关代码。

可是以此来设置RTC,就不行!!!

楼主:
实在绝望了,怎么也调不出来RTC事件方式唤醒STOP模式休眠!!!

网上几乎连一个例子也找不到!

各位ST的大侠呢,各位ST的专家呢?

说句话啊??

网友B:
定时器唤醒呢

网友C:
跑系统应该可以的

网友D:
事件就是系统范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