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电路输入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18):
对于平衡差分信号,两个RG的压降一致,而“+IN”和“-IN”电压几乎相等。那么,这就类似两个RG“串联”,故差分输入阻抗为2RG。

网友B:
对于差模信号,运放正负输入虚短,所以输入阻抗是2RG

网友C:
你要说出你的“不明白”点,不要被电路图中+IN迷惑了,都是负反馈。

网友D:
恩,  2楼, 3 楼 言简意赅, 切中关键. 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