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体消毒控制系统,用什么单片机控制方便?谢谢指点

楼主(2019-07-18):
  有一个中央输气消毒系统,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接触这方面比较少,大家指点一下,这个系统 ,除了在中央控制柜那边,统一进行输气外,客户端这边,如何方便地进行控制?比如用遥控的方式,发出请求,过一段时间后,进行送气消毒(消毒时房间内不能有人)。
  整个系统,用什么单片机实现比较简单、方便、可靠?主控那边要用触摸屏吧?用51还是STM32实现呢,谢谢指点。

网友A:
这个似乎要求安全性第一,就是输出盒允许拒动、不允许误动。可以搞个集散系统,每个盒子一个MCU控制执行机构--比如电磁阀,再搞个中央总控单元(可以搞个嵌入式控制器,也可以就用一台工控电脑、笔记本电脑、甚至普通的智能手机),带触摸屏之类人机交互界面,与盒子间通过有线、无线等手段控制盒子。
盒子用51、STM32 都没有大问题,看你能找到的开发人员最 熟悉/拿手 哪一种。中央控制单元就算用 51 一样可以很容易搞出来很炫的设计,仅仅受你的项目周期约束而已。

网友B:
这个框图也太框图了。
总要介绍一下是怎么使用的,执行器是什么,有哪些执行器,安装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似乎要求安全性第一,就是输出盒允许拒动、不允许误动。可以搞个集散系统,每个盒子一个MCU控制执行机 ...

谢谢您的回复。
每个终端,一个出气的盒子,里面有控制阀。
终端与主控间,有485控制总线。主控那里,用触摸屏人机交互很好,请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框图也太框图了。
总要介绍一下是怎么使用的,执行器是什么,有哪些执行器,安装在哪里。 ...

  谢谢关注。
  这个系统一般安装在写字楼,每个房间一个终端,用气阀来控制出气与否。
  现在是主控端,具体是怎么一个控制结构好,想从大家那里取取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这个系统一般安装在写字楼,每个房间一个终端,用气阀来控制出气与否。
  现在是主控端, ...

如果是房间的人开启关闭气阀,房间的人按开关按钮,通知主机,主机应答,从机就可以开启关闭了。如果是主控控制关闭,通过总线下发指令,从机开启关闭。这没啥难度呀。现在的串口触摸屏也很多,界面操作也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房间的人开启关闭气阀,房间的人按开关按钮,通知主机,主机应答,从机就可以开启关闭了。如果是主 ...

  谢谢回复
  能推荐一款485通讯的触摸屏吗,谢谢

网友C:
如果用触摸屏,是打算搞漂亮一点的操作界面了,中央控制器还是用嵌入式系统,有操作系统好开发应用界面,单片机不好开发界面,房间不是太分散的话,可以考虑用无线模块通信。安全考虑则在各个房间的控制器上应用红外感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能推荐一款485通讯的触摸屏吗,谢谢

不建议用485的触摸屏,建议用带普通串口的触摸屏,自己搞一个双串口的MCU,一个串口接触摸屏,一个接485,这样反而方便。如果想用485的触摸屏,则触摸屏作为主控,软件要放在触摸屏里,反而麻烦。具体你可以看看迪文的串口触摸屏,DEGUS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触摸屏,是打算搞漂亮一点的操作界面了,中央控制器还是用嵌入式系统,有操作系统好开发应用界面,单 ...

  谢谢关注。
  我见同行用的一种屏,作为自己单片机系统的输入及输出界面。
  7寸显示屏那么大,就是一张屏,下面很薄的一块电路板,输出线,只有两根电源线,还有两根或四根(记不清了)信号线。
  屏开机就显示:**公司**系统(这些字,是同行写进去的,不知道具体操作)。
  这个屏还带触摸功能,可以向里面输入一些数据。
请教大家,这是个什么屏呢,不象工控机那么笨重,网上可以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485的触摸屏,建议用带普通串口的触摸屏,自己搞一个双串口的MCU,一个串口接触摸屏,一个接485 ...

  谢谢您给出的建议。我好好消化一下您提出的方案,不懂的地方再来请教,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