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全桥

楼主(2019-07-18):
哪位高手,能分享移相全桥的拓扑图?刚开始接触软开关,以前是做小功率的。

网友A:
自己找书看吧。。。
给你图估计也看不懂

网友B:
移相全桥的基本拓扑和常规的全桥没什么区别,只是控制模式,是2个桥臂不是调整占空比而是工作在50%占空比状态,但他们驱动相位是可以变化的,当同相驱动时候,则输出最小,当驱动相位角为180°时候,则输出最大,当然这些都是基本理论角度,实际控制时候有很多限制。
由于移相全桥在负载变化时候,尤其是空载、轻载条件,不容易实现ZVS或者ZCS,所以针对该情况,实际应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拓扑到实际应用时候,会有很多延伸,移相全桥拓扑的变化,也是我见过最多的了,有些带原边箝位+辅助换向串联谐振电感,有些带饱和电感器以实现更大范围的ZCS,有些干脆弄到副边去进行变化。
这些都是笼统的概念,具体的,对于移相全桥目前研究的应该算很多了,你大可以到豆丁、道客、百度搜索相关的论文来学着分析一下。

网友C(2020-03-01):
引用 网友B:
移相全桥的基本拓扑和常规的全桥没什么区别,只是控制模式,是2个桥臂不是调整占空比而是工作在50%占空比状 ...

“当同相驱动时候,则输出最小,当驱动相位角为180°时候,则输出最大”

是否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书看吧。。。
给你图估计也看不懂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同相驱动时候,则输出最小,当驱动相位角为180°时候,则输出最大”

是否反了? ...

没反。
同相驱动,则全桥臂2边同相信号,输出没有实际相位差,输出电压当然是最小的。
其有效占空比,则取决于2桥臂相位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反。
同相驱动,则全桥臂2边同相信号,输出没有实际相位差,输出电压当然是最小的。
其有效占空比,则 ...

大家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可能表达有差异。

超前臂和滞后臂之间的电角差,定义为移相角φ。

φ=0,重叠度最大,D接近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