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推挽电路

楼主(2019-07-18):
(无正文)

网友A:
严格的说,它们不是推挽电路。
而且,没有给出输入输出条件似乎无法讨论。。

网友B: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方便加个微信吗

网友C:
没有见到后面的用法

网友D:
首先2款均不是推挽电路。他们是互补射极输出形式,和推挽有本质区别。
前面是典型的图腾柱。
后面则是图腾柱的变形,当信号比较小时或,则由图腾柱前面的线路直接供给后级,可以减少所谓交越失真,在某些模拟线路有应用,而在一般开关信号的低阻抗输出则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