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嵌入式Linux 笔记-----------1.开发板烧写Linux

楼主(2019-07-18):
1.一键烧写 Linux 的 SD 卡
准备材料:
SD卡一张(至少1G
读卡器一个
linux烧写工具:SD_Writer 软件
相关文件:rootfs.yaffs2  u-boot.bin  zImage mmc_ram256.bin

楼主:
制作步骤:
1.PC机识别SD后把 SD 卡格式化为 FAT32 格式
2.通过 SD_Writer.exe软件工具将 mmc.bin 文件烧写到 SD 卡中。打开 SD_Writer.exe软件(Windows 7下面运行 SD_Writer 需要使用管理员权限,否则无法烧写 mmc.bin 文件到 SD 卡中。)Board Model 选择 6410,点击”Scan”,这个步骤是自动搜寻SD 卡所在盘符。将”SD Type”更改为auto。这个步骤是为了让 SD_Writer自动识别 SD 卡类型。PC Windows 7,您还需要点击”Format来格式化 SD 卡。OS Type 选择 Linux||Android 选项,这是选择要烧写的系统类型为Linux系统。点击“Select Boot”,选择适合自己平台的 mmc.bin,这里选择mmc_ram128.bin 128M 内存的平台。

楼主:
3. 点击”Program”,出现”It’s OK”表示操作成功。成功后如下图

楼主:
3.要的文件复制到SD卡中。
将u-boot.bin  zImage  ootfs.yaffs2三个文件SD 卡中,至于有什么作用暂且不管。
u-boot.bin :启动文件
zImage:Linux 的内核映像文件。
ootfs.yaffs2应用文件
复制后D卡中如下图所示

楼主:
2.烧写Linux到NandFlash中
1.好的 SD 卡插入平台 SD 的插槽,如图:

楼主:
2.接好电源(满足启动系统的电源电压和电流)这个很重要,不要拿电脑的USB来供电,根本启动不了,最好使用电流较大的电源适配器。
3.拨码开关设置为SD卡启动,这里补充一下从NandFlsh启动方式。
SD卡启动方式

NandFlsh启动方式

楼主:
4.打开电源,会复制文件到NandFlash,完成后会发出蜂鸣提示,烧写过程LCD显示如下:

楼主:
5.关闭电源,选择NandFlash启动方式,会启动Linux系统,启动完成后会显示Qt界面,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