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频运算放大器THS3091使用故障

楼主(2019-07-18):
客户的设备输出超过100M的高频信号经过了很长的RG316线传到我们机柜来,可是信号到机柜后都有严重的变形失真和衰减,然后同事建议我买个高频放大器做跟随接到客户设备后面再输出,淘宝上买了个THS3091模块,本想把输出端接个50R的匹配电阻的,可我接成输出端对地了,芯片特烫特烫。改正后再输入信号进去就没然后了,芯片直接输出到负电源电压了!!网上说电流反馈性运放不能接成跟随器形式是对的吗?我的芯片难道是烧了吗?

网友A:
网上说电流反馈性运放不能接成跟随器形式是对的吗?
我的芯片难道是烧了吗?

不能排除你的芯片烧坏的可能性. 也不要随
便听信网上的说法.  尽量多看正规的资料或数据手册.
从手册的推荐电路看,确实没有跟随电路.
不过, 你可以用差分电路搭成 1:1 的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