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LDN代码移植到NUC029LAN问题

楼主(2019-07-19):
我在M0516LDN芯片上完成的DMX512接收程序测试没问题,但是直接移植到NUC029LAN上有问题,这两个芯片不是无缝移植的吗???
NUC029接收完512的数据要10S左右才能接收完??
刚开始我以为是串口LSB和MSB的问题,后来发现M0516跟NUC029一样是LSB优先。。
NUC029好像没有可以改变LSBMSB优先的寄存器

网友A:
时钟和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和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代码都是移植过来的,我刚才试了下,可能是电路问题,我再找找

网友B:
型号都不一致,肯定不是无缝。你要先看看你用的资源是否二者都具备,然后是否参数是一致的。

网友B:
嗯,当然你要先排查电路,确认电路规划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当然你要先排查电路,确认电路规划是一致的。

好的,谢谢

网友A:
029用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C:
没这个规定,都一样的吧

网友D(2020-06-29):
楼主发一点M016的DMX串口代码参考一下呗

楼主(2021-01-15):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一点M016的DMX串口代码参考一下呗

0516有检测break的

网友E:
将代码发出来,参考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