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大牛,请问如何提升零序合成精度!

楼主:
   现在零序信号的需求测量范围在3mV-100mV,精度需求在5%,在10mV以上的信号基本可以保证5%,但是在3-10 之间误差波动较大,各位大牛有没有什么建议。主要的波动来源在三相合成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2019-07-21):
我服你不扶墙呀,三相都采集了,正弦整形后计算就出零序了,还再加一路,这电路的离散就要定标死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服你不扶墙呀,三相都采集了,正弦整形后计算就出零序了,还再加一路,这电路的离散就要定标死人呀 ...

那除了计算,还有没有改进电路的方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除了计算,还有没有改进电路的方法呢。

有呀,零序电流互感器

楼主:
外部零序互感器方案已经在验证了,我这个属于备选方案,不过还是希望能有点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零序互感器方案已经在验证了,我这个属于备选方案,不过还是希望能有点提升。 ...

你采集回来的三相电流信号不是有了吗,对吧,如果是你有硬件滤波,没有多次谐波进入,那就直接相位计算,不是就出零序电流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