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无线充电线圈的Q值如何通过技巧提高?

楼主(2019-07-19):
  无线充电线圈的Q值如何通过技巧提高?掌握一定的方法很重要!
      岑科电感小编,今天给各位厂家介绍!
      我们先来讲讲电感品质因数Q的定义

  Q值是衡量电感器件的重点参数,是指电感器在某个频率的交流电压下工作时,所展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电感器的Q值越高,其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品质因数Q是反映线圈质量的重要参数,提高线圈的Q值,可以说是绕制线圈要注意的重点之一。

  那么,该怎样提高绕制无线充电线圈的Q值呢,下面给大家介绍具体方法:

  1、如何根据工作频率,选用线圈的导线

  工作于低频段的电感线圈,一般采用漆包线等带绝缘的导线绕制。另当工作频率大于几万赫,从而低于2MHz的电路中,采用多股绝缘的导线绕制线圈,这样一来,则可以有效地增加导体的表面积,从而可以克服集肤效应的影响,使得Q值比相同截面积的单根导线绕制的线圈高30%-50%。

  在频率高于2MHz的电路中,电感线圈应采用单根粗导线绕制,导线的直径一般为0.3mm-1.5mm。采用间绕的电感线圈,常用镀银铜线绕制,以增加导线表面的导电性。此时、不适合采用多股导线绕制,因为多股绝缘线在频率在过高的时候,线圈绝缘介质将引起额外的损耗,效果反而不如单根导线好。

  2、选用优质的线圈骨架,减少介质损耗

  在频率较高的场合,如短波波段,因为普通的线圈骨架,质损耗明显增加,因此,理应采用高频介质材料,比如高频瓷、聚四氟乙烯、聚苯乙烯等作为骨架,并使用间绕法绕制。

  3、选择合理的无线线圈尺寸

  当我们选用合理的线圈尺寸,能减少损耗外径一定的单层线圈(φ20mm-30mm),当绕组长度L与外径D的比值L/D=0.7时,将其损耗降到最小;外径一定的多层线圈L/D=0.2-0.5,用t/D=0.25-0.1时,损耗也会变到最小。绕组厚度t、绕组长度L和外径D之间满足3t+2L=D的情况下,损耗同为最小。采用屏蔽罩的线圈,其L/D=0.8-1.2时最佳用法。

  4、选定合理屏蔽罩的直径

  用屏蔽罩,则会增加线圈的损耗,使Q值降低,因此屏蔽罩的尺寸不适合过小。然而屏蔽罩的尺寸过大,会增大体积,因而要选取合理屏蔽罩的直径尺寸。当屏蔽罩直径Ds与线圈直径D之比满足如下数值即Ds/D=1.6-2.5时,Q值降低不大于10%。

  5、采用磁芯可使线圈圈数明显减少

  无线线圈中采用磁芯,不但减少了线圈的圈数,也减小线圈的电阻值,更加有利于Q值的提高,而且缩小了线圈的体积。

  6、线圈直径适当选大些

  线圈直径适当选大些,有利于减小损耗、在必要的条件下,线圈直径选得大一些,体积增大一些,更加有利于减小线圈的损耗!一般接收机,单层线圈直径取12mm-30mm;多层线圈取6mm-13mm,但从体积考虑,也不宜超过20mm-25mm的范围。

  7、减小绕制线圈的分布电容

  尽量选用无骨架方式绕制线圈,或者绕制在凸筋式骨架上的线圈,能有效减小分布电容15%-20%;分段绕法能减小多层线圈的分布电容的1/3~l/2。对于多层线圈来讲,直径D越小,绕组长度L越小或绕组厚度t越大,则分布电容越小。应当指出的是:经过漫渍和封涂后的线圈,其分布电容即将增大20%-30%。

  总之,绕制无线充电线圈,始终把提高Q值,降低损耗,作为考虑的重要元素。http://www.cenkersz.com/Article/xqs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