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MOSFET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7-19):
如图是我搭的一个mosfet的开关电路;用的是3.3V系统;
初步测试的时候,P20给低电平,MOS管关断,万用表点在P1两端是没有电压的,P20给高电平3.3V左右的电压,MOS管开启,万用表点在P1两端能测出24V电压;
所以我以为这个电路应该是正常的了;
但是,当我接上负载测试问题就来了;
我在P1两端接上负载后,无论P20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P1两端都能测到电压 (那这时候MOS管是一直开启的状态?);
所以接上负载之后,MOSFET的关断与开启并不能通过栅极电压来控制了;
麻烦各位大神们指点迷津,我对MOSFET并不是非常熟悉,第一次用MOSFET搭电路,不知道问题出来哪里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图片是不是加载不出来呀啊啊啊啊

网友:
负载太重,或者 高电平3.3V 不够高?

楼主(点评):
资料上面显示VGS有2.5VMOSFET就可以开启了呀。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负载的问题吧,而且我接的负载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
不上电的情况下。测得源极跟漏极时候导通的。请问MOSFET是不是已经烧掉了

网友A:
“我在P1两端接上负载后,无论P20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P1两端都能测到电压”

很正常。你的万用表内阻比你的负载大得多。

楼主(点评):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即便我不用万用表测量,接上负载MOS管就一直处于开启状态。P20控制不了MOS管的开启与关断。(负载是24V的负载。接上去能正常运行)。麻烦大哥看看我的电路是否存在缺陷。 我现在怀疑的是不是VGS(3.3V)电压太低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MOS管门极没有放电回路。MOS管门极电阻非常高,门极电容被充电后,可以保持导通很长时间不关断(绝缘良好情况下可以保持二十分钟以上)。你可以在门极源极之间接一支电阻,电阻值自数千欧到数兆欧均可,再看看MOS管是否关断。如果接入电阻后仍不能关断,那就是MOS管门极已经被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上电的情况下。测得源极跟漏极时候导通的。请问MOSFET是不是已经烧掉了

不一定。多半可能你测量出的是MOS管的体内二极管,少半可能是电路中其它元件的影响,极少可能是MOS管损坏。

网友B:
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是个啥负载, 不能排除 MOS 管已经坏了,  关断后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点评):
负载。我试过接5.1K的电阻,接24V的直流电机,接24V的控制板(功率不大),接个继电器进去都试过。结果都是,接上负载,一上电。不管我门极给的是高电平(3.3V)还是低电平(0V)负载都是运行状态。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 MOS 已经坏了, 换个试试.

网友C:
坏了。
30V的管子,用在24V电路,耐压有点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上电的情况下。测得源极跟漏极时候导通的。请问MOSFET是不是已经烧掉了

驱动不够,增加了MOS管的功耗,导致坏,3.3v直接驱动有点难,深度包和。加个三极管(NPN),还有可能是VDS的耐压不够高。关断时击穿。

网友E: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有问题,有可能你的元器件是假货或者已损坏或者焊接不良。
3.3V驱动这个没问题,G极正常情况下应该还有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F:
G极对地接个5K的电阻试试

网友G:
这个NMOS管的3.3v驱动没问题,应该是是你的负载太大把mos管烧坏了

网友H:
新手看不懂LZ的电路,这个P1不接负载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D或者s不接电源就行吗?

网友I:
1,看一下驱动mos  G极开启电路是不是悬空了Qg电荷没有泄掉。2,万用表测试一下mos是不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