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FET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7-19):
如图是我搭的一个mosfet的开关电路;用的是3.3V系统;
初步测试的时候,P20给低电平,MOS管关断,万用表点在P1两端是没有电压的,P20给高电平3.3V左右的电压,MOS管开启,万用表点在P1两端能测出24V电压;
所以我以为这个电路应该是正常的了;
但是,当我接上负载测试问题就来了;
我在P1两端接上负载后,无论P20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P1两端都能测到电压 (那这时候MOS管是一直开启的状态?);
所以接上负载之后,MOSFET的关断与开启并不能通过栅极电压来控制了;
麻烦各位大神们指点迷津,我对MOSFET并不是非常熟悉,第一次用MOSFET搭电路,不知道问题出来哪里

楼主:
请各位大佬帮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的大佬麻烦指点一下呗

网友A:
跟你的负载也有关系的,你在负载输出端接个10K的假负载对地,也许就能看到关断了,还有,用3.3直接控制24v不太保险,还是加个三极管辅助一下吧,给你看下我的参考电路

网友B:
在P20与24v之间接个1M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的负载也有关系的,你在负载输出端接个10K的假负载对地,也许就能看到关断了,还有,用3.3直接控制24v ...

'假负载对地'   是直接接个10K电阻进去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负载对地'   是直接接个10K电阻进去是吧

是的,但是这样只能是让你看到关断了,实际应用中最好不贴,因为导通以后它是会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