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1 定时器,当做计数器用,不触发中断,如何弄?

楼主(2019-07-19):
新唐M451 定时器,当做计数器用,不触发中断,如何弄?
比如我要计数器每2us增加1,然后不能中断,我隔一段时间来读这个计数器的值,可以吗?

另外,读这个计数器的值,是读哪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A:
你用的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A:
请看这个图

网友B:
2us增加1?
那你读取的间隔要在这个2us内才行。当然了你可以不一次增加1,如果你发现计时了10us,你肯定要增加5.

网友C:
周期要够长。

网友D:
BSP里的读取函数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BSP里的读取函数可以用。

你有没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