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内部比较器,结果不稳定,咋办?

楼主(2019-07-20):
NUC029内部比较器,结果不稳定,咋办?
用外部一个模拟电压与外部一个稳定直流电压比较,然后在比较器中断中检测比较结果,发现结果为高和低的次数不一样,比较器的中断可以设置为边沿触发吗?

楼主:
NUC029比较器,如何设置当比较结果发生改变时触发中断?

网友A:
你怎么啥都不会的

网友:
不稳定?看BSP的例子,有的。

网友B:
什么意思?正玄波吗

网友C:
跟内部无关吧。你固定下来逐个测,看看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D:
无凭无据啊

网友D:
你的两个信号比较是什么样的,有波形图吗

网友E:
是你电路不稳定吧

网友F:
灌進來的頻率是多少,如果外灌頻率比系統頻率還快,當然會少抓

网友G:
楼上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