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电磁炉干烧的原因竟然是不起眼的小元件

楼主:
电磁炉干烧的原因竟然是不起眼的小元件
你知道吗随着科技的发展,电磁炉使用频率越来频繁,加热,炒菜,等等大部分食材都会用到电磁炉,现如今电磁炉都有一套保护系统,可是还是会出现干烧,不加热故障,为了查明原因我们将电磁炉拆开后发现原来问题原因来源与一个小元器件(热敏电阻器)的损坏引起电磁炉保护系统的故障
加热速度也离不开电阻器,如微调电阻器损坏引起的电磁炉加热慢的故障,电磁炉一般用于家用或者饭店中使用,估计平时使用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引起电位器开路损坏了,这个微调电阻器(有时候称呼为电位器)在电路中起这个电流调节,也就是功率调节的作用的,这个元件损坏就引起了电磁炉加热慢故障
电容器的优越性能在科技时代发挥使用。热敏电阻就是一个测温元件它就是测温的功能温度控制显示什么的都由其它电路完成。热敏电阻因易加工成复杂的形状,可大批量生产;稳定性好、过载能力强等性能被大家熟知。那么你知道热敏电阻在电磁炉中的作用吗?
热敏电阻的工作原理
热敏电阻是起保护作用的,当温度达到一定值时,自动断开加热装置。原理上是这样的,这个热敏电阻接在电磁加热控制板上一个单片机接口,单片机通过检测电平变化,如果把热敏电阻取下后,这时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情况没有变化当然是可以正常加热的,不过这样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热敏电阻的过温保护,所以很容易引起干烧。严重情节会引起小范围爆炸,在国际标准中电磁炉的加热盘周围有六个或八个热敏电阻,用以控制温度和过热保护。
1)电磁炉的热敏电阻不可以不用,没有热敏电阻单片机是不会开机的。
2)锅放在上面,按启动后,2秒钟电磁炉就一直响!不加热!说明你的电磁炉有问题或者锅具材质不对!应检查电磁炉内部的同步电路,浪涌保护电路PM调制电路还有电流检测电路。
3)电磁炉的热敏电阻都是100K的。
合金热敏电阻材料
合金热敏电阻材料亦称热敏电阻合金。这种合金具有较高的电阻率,并且电阻值随温度的变化较为灵敏,是一种制造温敏传感器的良好材料。作为温敏传感器的热敏电阻合金性能要求如下:(1)足够大的电阻率;(2)相当高的电阻温度系数;(3)具有接近于实验材料线膨胀系数;(4)小的应变灵敏系数;(5)在工作温度区间加热和冷冰时,电阻温度曲线应有良好的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