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搜索算法

楼主(2019-07-20):
void searchfile(const char *filename, int fd, const unsigned char *value, const unsigned char *mask, int len)
{
    off_t offset = 0;
    unsigned char buf[1024];

    len--;

    while (1)
    {
        int r;

        memmove(buf, buf + sizeof(buf) - len, len);
        r = read(fd, buf + len, sizeof(buf) - len);

        if (r < 0)
        {
            perror("read");
            return;
        } else if (!r)
            return;

        int o, i;
        for (o = offset ? 0 : len; o < r; ++o)
        {
            for (i = 0; i <= len; ++i)
                if ((buf[o + i] & mask[i]) != value[i])
                    break;
            if (i > len)
            {
                unsigned long long pos = (unsigned long long)(offset + o - len);
                printf("%s: %08llx\n", filename, pos);
                if (bytes_before || bytes_after)
                    dump_context(fd, pos);
            }
        }

        offset += r;

    }
}

楼主:
for (;bytes_to_read;)
这句什么含义?相当于while(1)???

网友A:
引用 楼主:
for (;bytes_to_read;)
这句什么含义?相当于while(1)???

若bytes_to_read为真,执行 for(),否则,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