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6678方面的开发

楼主(2019-07-20):
现在我在做C6678方面的开发,在用CCS对C6678进行调式的时候,具体详细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啊?

楼主:
除了CCS可以作为C6678的开发调试环境外,还有没有其他第三方的开发环境啊?

网友A:
网上关于CCS如何进行调试的教程挺多吧,  F7  F9  F10  F11  F5  这个几个快捷键是干嘛的弄明白的  就明白了

网友B:
对于调试环境只有CCS吗

网友C:
网上有完整的 CCS 教程和视频
常言: 磨刀不误砍柴工, 先熟悉一下开发环境再去做项目吧.

网友D:
好像只有CCS吧

网友E:
和其他芯片的调试没什么两样,加断点,跟踪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怎么回答,只能说和其他控制芯片开发一样,只不过是内部资源不同,主要还是得看用户手册

网友F:
TMS320C6678中文技术手册

网友G:
学DSP,应用范围是很广的

网友H:
对于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

网友I:
学习DSP,就是学习为某个型号的DSP编写软件

网友J:
先买一块开发板,看你是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K:
可以从最简单的软件编程学起,先写最简单的C程序

网友L:
搞图像处理,就是6000系列的dsp了

网友M:
学习DSP需要那些预备知识?

网友N:
编写DSP软件的关键,在于结合实际需求,充分发挥这些专用模块的能力

网友F:
DSP+FPGA高速大数据采集

网友I:
与通用CPU相比,DSP通常都增加了若干专用的计算模块,以加快特定计算的速度

网友:
最近开始学习TMS320 C6747

网友H:
学习DSP,先找 本中文教材入个门

网友G:
做DSP远远不只是拿个DSP核写写程序

网友N:
要求设计者要熟悉实际需求的算法,同时熟悉DSP的硬件结构

网友M:
学习DSP和PFGA硬件 不容易的

网友L:
c5000 和c6000差别比较大

网友K:
接下来学习汇编,用所学习的系列的汇编指令写代码

网友J:
你要是搞控制,主要是tms320c2000系列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