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DSP TMS320F2812做算法处理,其中用到哪些库

楼主(2019-07-20):
用DSP TMS320F2812做算法处理,其中用到哪些库

楼主:
dsp图像处理方面的压缩程序,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施

网友A:
楼主具体需要什么?

网友B:
能够给出流程图吗

网友C:
对,以及库的调用方法

网友D:
多下几篇论文吧

网友E:
不是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A:
楼主是主要做哪些算法?

网友E:
图像压缩这是DSP6455的功能。

网友F:
算法不一定是库函数里面的。

网友F:
做MS320F2812不就是电机处理方面吗

网友G:
调用方法就是lib的方法

网友H:
现在也有很多的数字信号处理的教程。

网友H:
有什么其他算法处理要求?

网友F:
DSP的库函数都是集成在CCS的。

网友I:
这个可以参考图像压缩的算法。

网友B:
建议参考DSP的C语言处理函数。

楼主:
能不能移植OpenGL

网友J:
打开www.ti.com.cn 在搜索栏输入TMS320F2812

网友K:
和2808一样的

网友L:
rts64pluse.lib 和rts64plus.lib和rts64pluse_elf.lib

网友M:
TI的DSP的IQMath库

网友N:
不同系列的会有所不同。

网友O:
库文件已经包含了你所需要的库函数

网友P:
CCStudio_v3.3\C6000\csl\lib

网友Q:
DSP最擅长的就是浮点数的乘机运算

网友R:
RTS
DSPLIB
IMGLIB
IQMATH
VLIB
XDCtool&RTSC

网友N:
这些程序主要用于计算量很大、对执行速度要求苛刻的实时处理

网友J:
网页上找到“软件”栏,可以下载包含相关库函数的软件包

网友M:
IQmath库的软件应该是只能在TI MCU的平台上运行

网友:
里面有电机库函数,CLA或IQ模式的

网友L:
TI官方有具体却别说明

网友K:
通过TI官网路径找到库函数

网友R:
https://blog.csdn.net/tbtbtbtbtbtbtb/article/details/54344889

网友Q:
TI的DSP,封装了很多的头文件

网友P:
\lib ---DSP6000常用库文件

网友O:
去 官网上下载函数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