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CubeMX生成串口1中断初始化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9-07-20):
我用STM32CubeMX生成STM32L151C8T6的串口1中断初始化代码。
在串口1那儿出现一个感叹号
请问高手,哪里的问题,如何消除?谢谢!

网友A:
感叹号的意思是,这个串口已经配置好了,你没法重新规划使用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叹号的意思是,这个串口已经配置好了,你没法重新规划使用他了。

谢谢!知道啦

网友B:
已经被占用了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D: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记得手册上 应该有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