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是不是能同时处理

楼主(2019-07-20):
AN, hd, imu, neo, sd
我在他们的数据手册上都看到Simultaneous SD and HD,我想确定下他们是不是能同时处理

网友A:
这个没遇见过的,不很清楚处理方式的

网友B:
Simultaneous SD and HD 从字面意思看, 是同时并发的 SD 和 HD
不过到底怎么个同时, 还得看手册的说明

网友C:
Simultaneous SD and HD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的,不过支持下

网友D:
有没有人用这个芯片同时处理过标清和高清两路的。

网友E:
我看 CLK_B 支持双模式的, 可能厂家没有想到你的应用方式, 可以试试看

楼主:
. Simultaneous SD and HD。手册上到是有,但是没看到有人这么用过,我自己用两路的也不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E:
手册上是怎么解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