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做了个差分放大电路电压也跳

楼主(2019-07-20):
闲着没事学 Cjy_JDxy搭了个电路,不加程序里面的滤波跳的很厉害,加了滤波实时性又差,怎么能一点不跳??
四个1K电阻组成桥,一个臂并10K电阻出来的读数,但是跳的很厉害。

电路图

程序
视频

实物图

网友A(点评):
能做到这样,已很不错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15和-15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失败了,对着组成桥的电阻吹口气,跳几十毫伏

网友A(点评):
做量产品肯定要考量产生温飘的主要部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称重传感器没办法搞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参考电压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两个5.1伏稳压二极管串联,万用表量的10.27V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路要做电阻桥上建立10V的激励电压是做不到的。NE5532工作电压15V时的最大输出才10V,再加上对对BC547的控制电压至少0.65V。所以你的电路不仅产生误差,还可能极不稳定。如你所说,吹口气就蹦半天。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电路通电时候实测量+15.32V -12.72 BC547发射极10.27V。LM317的电阻软件计算的,实际不是这个阻值,没有合适电阻并联的,空载16伏多

网友C:
就你用的破电阻能不跳吗?我做这种电路最次也要用25ppm的电阻,一般都是5ppm的。

楼主(点评):
没办法不是专业电工,没工作业余玩玩,种地没什么收入,运放还是拆机的。。

网友D:
看了你的256点fft的帖子,你能不能,把这个差分电路的频谱分析下,看看是什么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256点fft的帖子,你能不能,把这个差分电路的频谱分析下,看看是什么频段。 ...

你这个方法好,FFT滤波的话比较快,感觉直流的容易被干扰。

数字信号处理我也是新手不熟悉,单片机设置的1M采样,采2048点,放到软件里面做FFT,我也不会那些高级工具,只能放到浏览器的一个FFT程序里面,频谱图直流比较高看不到下面的干扰

时域信号波动比较厉害

291KHZ这个数比较大,不知道单片机采样速率准不准。

采到的2048点数据

不会用MATLAB,用的是网上下载了个浏览器的FFT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U9C正负输入端搞巅倒了。

先焊的电路后画的图,数管脚的时候看错了。

网友D:
根据你的频谱分析,我感觉是不是lm2576的52khz的谐波。52k*6=312k,考虑到lm2576,52khz的2%误差。
你的负电源,能不能再下点成本?
或者用50hz变压器,7815+7915,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频谱分析,我感觉是不是lm2576的52khz的谐波。52k*6=312k,考虑到lm2576,52khz的2%误差。
你的负 ...

变压器加7815和7915肯定好很多,LM2576干扰太厉害,我不懂模拟电路,记得以前听收音机用这个搭了个降压电路,结果收音机AM被干扰了,我这个就是做着玩玩没什么实际用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加7815和7915肯定好很多,LM2576干扰太厉害,我不懂模拟电路,记得以前听收音机用这个搭了个降压电 ...

你很强,用汇编写软件。
以后向我们展示一下宏汇编。我们多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很强,用汇编写软件。
以后向我们展示一下宏汇编。我们多学习。

我曾经因为ARM汇编问题在矿坛骂过楼主,写的太次了,比c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慢多了。ARM汇编想要写的比编译器还要好,是非常难的。

楼主(点评):
矿坛因为我写汇编好心教导我的有好几个,年轻的有老的也有,但是人太实在说话直有的被封了。我喜欢说话直的,我写的汇编确实不好,我没看过什么书自己瞎搞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扯淡,矿坛能看懂你的代码的只有我一个,被封的id也是我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就3个被封的,最近一个还是个在校大学生,您早毕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因为ARM汇编问题在矿坛骂过楼主,写的太次了,比c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慢多了。ARM汇编想要写的比编译 ...

这是用汇编语言构筑forth编译器的开源代码。
用汇编语言写大型程序,不可避免要用汇编语言。
我对编程语言没有偏见,即使用c语言,也要用点汇编。主要cpu里面由特殊指令集,能用好效率很高。

        defcode "EMIT",4,,EMIT
        pop %eax
        call _EMIT
        NEXT
_EMIT:
        mov $1,%ebx                // 1st param: stdout

        // write needs the address of the byte to write
        mov %al,emit_scratch
        mov $emit_scratch,%ecx        // 2nd param: address

        mov $1,%edx                // 3rd param: nbytes = 1

        mov $__NR_write,%eax        // write syscall
        int $0x80
        ret

网友C(点评):
别扯这些没用的。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培养汇编语言特长,还是有收益的,至少单片机逆向工程用的上。我个人认为培养自己的独门绝技,终有一天用得上。毕竟国内有些老板,就8个脚的单片机的电路板都要抄,也不想正向开发。我们认为正向开发可能更好一点,但是人家宁愿交破解费也不正向开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搞破解的也不看汇编,你会C语言很容易就可以学会逆向,都是软件自动的,改下汇编直接放到KEIL里面调试就行了,越是用库的越容易被逆向。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我以前学过软件破解,有些好用的软件用注册码的那种就是动态调试,然后修改跳转指令。要用汇编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以前我搞过单片机破解逆向什么的,网上也发过广告,结果找我的做的很少,愿意给钱的就一个,答应给我100元,后来我也没要,大多数人都是问我问题,我知道的都向他们说了,结果是赔了电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很强,用汇编写软件。
以后向我们展示一下宏汇编。我们多学习。

我不是科班出身,都是自学的,水平比较低算是个门外汉。

宏汇编没用过,我的汇编是跟下面这个外国网站学的,他用的是宏汇编

http://pygmy.utoh.or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科班出身,都是自学的,水平比较低算是个门外汉。

宏汇编没用过,我的汇编是跟下面这个外国网站学 ...

我也是自学的,自学的难度就是要找到好的样本。否则方向学错,事倍功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科班出身,都是自学的,水平比较低算是个门外汉。

宏汇编没用过,我的汇编是跟下面这个外国网站学 ...

原来在矿坛呆过呀,你的电路板,就好理解,是死虫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自学的,自学的难度就是要找到好的样本。否则方向学错,事倍功半。 ...

关键是学会找好的老师和找好书的方法,自学不容易,国内很多人不愿意教别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在矿坛呆过呀,你的电路板,就好理解,是死虫法吧。

是在书上学的,是叫死虫法,就是比较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您这样算是水平高的啦!我也是自学,高一就开始。
您这即使用低温漂电阻仍然会跳。主因是模电的部 ...

就是业余爱好者,水平很低根本不懂模拟电路,不是从事电子这个行业的。

这电路确实各种干扰很厉害,我还不会设计PCB,只会这个简单方法焊电路。

网友F(点评):
建议楼主可以出去找一份从事电子相关的工作,硬件软件起步并不难,况且你还有一定的基础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我在家蹲了11年,只有小学学历不可能干这样行,以后打算出去干硬度计电路组装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业余爱好者,水平很低根本不懂模拟电路,不是从事电子这个行业的。

这电路确实各种干扰很厉害,我还 ...

只能说明糸统各部分没有平衡好,当然包括软件部分。电源,信号线,温飘,软件,数字滤波,都没有配好,

楼主(点评):
疏忽居然把关键的电阻忘记焊,旱上后跳的更厉害了,想用电阻代替称重传感器看样子不行,好像要有温度补偿

楼主:
我这个电路搞失败了,电阻R22忘记焊接,焊上后R22后,一个臂并100K电阻,数值不断跳动,手捏一下桥的一个电阻表面不是引脚跳动上百毫伏,电阻温升比较厉害,吹口气也跳好几十毫伏

网友G:
JLC打板子5块钱了吧,画个板子吧,这复杂度的就别飞线了

楼主(点评):
身份证过期两年多了,卡上钱网上没办法花了,再加上没学过画PCB

楼主:
本来想做那个传感器调理电路的,以为很简单,结果失败变成温度表了。。 手摄一下电阻跳好多,这次程序改成显示毫伏了。

视频,手摄下电阻就跳很多,刮风也跳,没办法稳住

楼主:
这两路差分差的也太大了吧,我说怎么才显示300多MV,拆下100K电阻把差分的两根线对调,显示2V多,刮风就飘,电烙铁靠近成热敏电阻了,第一次搭直流电阻桥没经验,淘宝电阻这么差? 我买1000个他给我发了100个,还要我拍照才给我赔钱,真是便宜没好货。

视频,电烙铁靠近桥的一个臂的电阻看温飘

网友D:
1、将三运放的,前两个运放的放大倍数降低,将u9c放大倍数增大。
R22增大,r27,r28增大
2、恒压激励,改成恒流激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将三运放的,前两个运放的放大倍数降低,将u9c放大倍数增大。
R22增大,r27,r28增大
2、恒压激励,改成 ...

模拟电路没前途的。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数字化,楼主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螳臂当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没前途的。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数字化,楼主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螳臂当车。 ...

这个低成本的delta-sigma你玩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低成本的delta-sigma你玩过吗?

不用,国产TM7711在立创10片单价已经不到1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将三运放的,前两个运放的放大倍数降低,将u9c放大倍数增大。
R22增大,r27,r28增大
2、恒压激励,改成 ...

谢谢您给的建议,本来打算买个称重传感器玩玩的,但是身份*过期买不成了,我连称重传感器都没有怎么做调理电路,电阻组成的桥代替不了,温飘太厉害,称重传感器有温度补偿,我是看那个Cjy_JDxy经常发帖子,于是来了兴趣做个试验下,但是称重对我没什么用,所以不想继续做了,手里也没合适的电子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没前途的。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数字化,楼主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螳臂当车。 ...

我根本不懂模拟电路,手里就这几样电子元器件,有省力的谁愿意折腾麻烦的,数字化后多好处理,我没有合适的电子元器件有什么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根本不懂模拟电路,手里就这几样电子元器件,有省力的谁愿意折腾麻烦的,数字化后多好处理,我没有合适 ...

我只是出于电子爱好者的角度,去折腾。
当然,从电子工程师的角度,越简单越好。
当然基于玄学,阴阳互转。物极必反。
得出,数电高手,不玩数电,玩模电。因为看透了数电的诸多麻烦。
模电高手,不玩模电,玩数电。也是因为看透了模电的诸多麻烦。
所以得防一手。
你的年龄没到,应该扩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成为上帝,在更高的视野里去理解电子技术。
将来年龄大了,学不动了,走向收敛,你就可以达到很深的层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出于电子爱好者的角度,去折腾。
当然,从电子工程师的角度,越简单越好。
当然基于玄学,阴阳互转 ...

“模电高手”只剩下高压,大功率这些数电够不到的场合还有了。楼主这种称重传感器还要用模电的,都是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出于电子爱好者的角度,去折腾。
当然,从电子工程师的角度,越简单越好。
当然基于玄学,阴阳互转 ...

我也是电子爱好者,学的东西都是有兴趣才学的,搞硬件没有实践的条件,再这样下去只能去学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