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与N76E003是否软硬件都完全兼容

楼主(2019-07-20):
MS51FB9AE与N76E003是否软硬件都完全兼容

网友A:
基本上是兼容的,你先看看选的管脚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一致肯定兼容。

网友A:
如果两者管脚分步是一样,基本上完全兼容,官方说的是这样。

网友B:
新唐MS51系列:主推MS51FB9AE,pin to pin升级N76E003AT20

网友C:
是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升级。

网友D:
完全兼容的。

网友E:
是的,完全兼容的。

网友F:
完全兼容的,官方这么说的。

网友G:
寄存器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H:
我觉得完全兼容有点过,至少要修改个头文件吧。

网友H:
配置也升级了,功能更强了,需要一定的调整。

网友I:
完全兼容,只要把N76E003的專案檔的晶片改選ms51 16k可以組譯通過,產生的bin檔可以燒進ms51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兼容的,你先看看选的管脚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一致肯定兼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MS51系列:主推MS51FB9AE,pin to pin升级N76E003AT2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升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完全兼容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兼容的,官方这么说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寄存器还是有差异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完全兼容有点过,至少要修改个头文件吧。

谢谢,那就是要修改下烧录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配置也升级了,功能更强了,需要一定的调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全兼容,只要把N76E003的專案檔的晶片改選ms51 16k可以組譯通過,產生的bin檔可以燒進ms51正常運作 ...

好的,谢谢

网友J(2019-11-14):
楼上的朋友试过,PWM故障刹车吗?我的程序在N76E003上跑的好好的,一直到MS51FB9AE上,就不刹车了。

网友:
不兼容,N76E003烧录的FLASH正常,MS51FB9AE写不了。

网友K:
环境应该需要稍微重新配置下

网友L(2020-10-18):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朋友试过,PWM故障刹车吗?我的程序在N76E003上跑的好好的,一直到MS51FB9AE上,就不刹车了。 ...

原来003好用的,直接烧录MS51也可以用,看程序,有些部分不改不正常。
重新换MS51芯片编译,未改头文件,开机通信还正常,下一秒就乱码,感觉变快了。
我也用在电机上。

网友M:
基本上完全兼容,有些地方需要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