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空载时变压器叫,驱动波形不稳定,一会占空比很小,一会稍大,

楼主(2019-07-20):
空载时变压器叫,驱动波形不稳定,一会占空比很小,一会稍大,

网友A:
调补偿网络

楼主:
调了补偿网络,还是变压器叫

网友B:
带满载或半满载驱动波形呢?

楼主:
带满载或半满载驱动波形正常,变压器也不叫

楼主:
开关管源级波形除了输入某一电压没有震荡外,其余输入电压都有震荡

网友C:
反馈环路不稳定

网友D:
最好上传一下电路图

楼主:
如果是反馈环路不稳定,该怎么办呢?

网友E:
建议仔细的分析一下电路在DCM模式时反馈补偿环路

网友F:
不稳定,一直在调整。
拿示波器看下波形
输出并个负载吧

网友B:
重新计算下相关的参数

网友G:
反馈环路不稳定把

网友A:
反馈环路的参数需要重新设计。

网友H:
空载下, 电源的稳定性不高. 另外还有间歇的情况, 显得不稳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