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for Python--第一步安装PySide2

楼主(2019-07-20):
准备安装
在安装Qt for Python之前,必须安装以下软件:
Python 3.5+或2.7
libclang 5.0+(适用于Qt 5.11)或6.0+(适用于Qt 5.12)
推荐:虚拟环境,例如venv或virtualenv
为Python安装Qt
安装完所需的软件后,即可使用pip wheel安装Qt for Python软件包。从命令提示符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
  1. pip install PySide2 # For the latest version on PyPi

说实话这样太慢了,所以我从QT官网直接安装。
  1. pip install --index-url=http://download.qt.io/snapshots/ci/pyside/5.12/latest pyside2 --trusted-host download.qt.io
以上是官方给的推荐,而我用的QT是5.13.0的所以修改一下上面的目录就行了

  1. pip install --index-url=http://download.qt.io/snapshots/ci/pyside/5.13.0/latest pyside2 --trusted-host download.qt.io

楼主:
测试安装
现在您已经安装了Qt for Python,您可以通过运行以下Python构造来测试您的设置以打印版本信息:
创建简单应用程序
您的Qt for Python设置已准备就绪,因此请尝试通过开发一个以多种语言打印“Hello World”的简单应用程序来进一步探索它。以下说明将指导您完成开发过程:
创建一个名为的新文件hello_world.py,并将以下导入添加到其中。
  1. import sys
  2. import random
  3. from PySide2 import QtCore, QtWidgets, QtGui
PySide2 Python模块提供对Qt API的访问作为其子模块。在这种情况下,要导入的QtCore,QtWidgets和QtGui子模块。
定义一个名为的类MyWidget,它扩展了QWidget并包含一个QPushButton和QLabel。
class MyWidget(QtWidgets.QWidget):
    def __init__(self):
        super().__init__()

        self.hello = ["Hallo Welt", "Hei maailma", "Hola Mundo", "Привет мир"]

        self.button = QtWidgets.QPushButton("Click me!")
        self.text = QtWidgets.QLabel("Hello World")
        self.text.setAlignment(QtCore.Qt.AlignCenter)

        self.layout = QtWidgets.QVBoxLayout()
        self.layout.addWidget(self.text)
        self.layout.addWidget(self.button)
        self.setLayout(self.layout)

        self.button.clicked.connect(self.magic)

    def magic(self):
        self.text.setText(random.choice(self.hello))
MyWidget类具有magic从列表中随机选择项的成员函数hello。单击按钮时会调用此函数。
现在,添加你实例化一个主要功能MyWidget和 show它。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tWidgets.QApplication([])

    widget = MyWidget()
    widget.resize(800, 600)
    widget.show()

    sys.exit(app.exec_())
示例已准备好运行。尝试单击底部的按钮,查看您收到的问候语。

楼主:
效果
恭喜你,你已经入门基于QT的Python编程了,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