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sys换成cyusb.sys,上位机程序怎么改

楼主(2019-07-20):
因为以前的上位机程序是基于ezusb.sys这个驱动写的,但是现在需要换成cyusb.sys,就造成了上位机程序无法使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楼主:
芯片cy7c68013

网友A:
肯定是要基于新的API重写上位机了。。

楼主:
呵呵,犯了低级错误……结贴啦,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