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28335 ADC采样电压问题

楼主(2019-07-20):
各位大神!
      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望不吝请教。小弟使用DSP28335的ADC模块采集两路电压值(A0和A1),使用内部的参考电压值。
      问题1:A0和A1引脚悬空,从采样窗观测已有1V电压值。
      问题2:把A0引脚和AGND短接,悬空的A1引脚电压值下降为0.43V。
      ADC模块配置代码如下。
      非常感谢!
#include "DSP2833x_Project.h"

#define ADC_CKPS   0x1
#define ADC_SHCLK  0xf

#define BUFF_SIZE   4
Uint16 SampleTable[BUFF_SIZE];

main()
{
    Uint16 i;

    InitSysCtrl();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3;   //HSPCLK = SYSCLKOUT/6 = 25.0 MHz
    EDIS;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Adc();                      //开启ADC时钟,校准,ADC电路上电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1 级联模式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3;    //设置最大通道数为n + 1,从通道0开始,按照顺序算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通道(管脚)选择 ADCINA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1;   //ADCINA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0x8;   //ADCINB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3 = 0x9;   //ADCINB1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连续运行模式

    AdcRegs.ADCTRL2.all = 0x2000;            //1 << 13; Start SEQ1. 级联模式下不需要开启SEQ2

    for(i = 0; i < BUFF_SIZE; i++)
    {
        SampleTable = 0;
    }
    for(;;)
    {
        while (AdcRegs.ADCST.bit.INT_SEQ1 == 0) {}  //等待转换完成,级联不需要等待INT_SEQ2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清除中断标识
        SampleTable[0] = AdcRegs.ADCRESULT0>>4;
        SampleTable[1] = AdcRegs.ADCRESULT1>>4;
        SampleTable[2] = AdcRegs.ADCRESULT2>>4;
        SampleTable[3] = AdcRegs.ADCRESULT3>>4;
    }
}

楼主(点评):
问题已解决。网上有一位大神对此问题做出如下解释: 如果ADC的输入阻抗较高,那么输入端就不可以浮空,否则会感应电路中的噪声而出现非零伪数值。此时若其中一路接地,其它通路因输入保持电路的切换,噪声电荷的积累自然会小于全浮空态,所以呈现出“数值变化”。 仔细看器件手册,关于片内ADC的输入阻抗参数会有提及。ADC的输入阻抗越高,这种现象就越...

网友A:
ADC 的输入口是不允许开路的, 采样结果不确定, 其值源自采样保持器, 怎么影响你就自己分析吧

网友B:
AD口不接悬空  一般采集到2000多的数  不接意味着你不使用

网友B:
如果接地采集到0.4V多    这样的话  你采集的值应该整体偏高  你可以与实际的对比一下

网友B:
如果采集的值整体偏高0.4V左右  那么需要将采集到的值整体减去一个值   这个是经常使用的

网友B:
网上有一位大神对此问题做出如下解释: 如果ADC的输入阻抗较高,那么输入端就不可以浮空,否则会感应电路中的噪声而出现非零伪数值。此时若其中一路接地,其它通路因输入保持电路的切换,噪声电荷的积累自然会小于全浮空态,所以呈现出“数值变化”。 仔细看器件手册,关于片内ADC的输入阻抗参数会有提及。ADC的输入阻抗越高,这种现象就越...

你这个AD通道不用的话   应该不去关心他采集到的值啊    一个AD通路之间有隔离度一说  也就是旁边的影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