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19-07-20):
之前设计未太多考虑过复位的可靠性问题,因为上电复位要遵循严格的时序,一般我用最简单的RC复位电路,昨天工程师指出设计电路中RC复位的可靠性问题,提及上电复位与延时 保证控制电源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若用带自复位的LDO:TPS7333可以满足严格精确的时序要求,想寻求其他办法。

楼主:
不知各位是否有简单的硬件搭设即可实现的方法?。

网友A:
用专用复位芯片吧

网友B:
在复位波形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就比如RC复位,建议用专用复位芯片。

网友C:
这个电源稳定怎么控制的

网友D:
电源稳定性的设计至关重要。

网友E:
我看的一块板子中,是用FPGA连接电源芯片的PG引脚和使能引脚,以及DSP的复位引脚来控制DSP的上电顺序和复位操作的

网友F:
电源的稳定性与电源本身的质量有关

网友:
稳定性和可靠性相差并不大

网友G:
前级用射随器电路,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H:
最好能在OTL电路的旁路做一级自振电路

网友I:
可以做一个电流负反馈电路,更好的提高电源的可控性

网友J:
请问哪款电源更好?寿命?稳定性?

网友K:
参数是否能够稳定输出

网友L:
稳定才是王道 多款高品质稳定电源

网友M:
衡量开关电源稳定性的指标是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网友N:
电源会对超频稳定性有多大影响?

网友L:
可靠性需要依赖很多的外部因素的。

网友F:
与其W数(额定功率)关系不大

网友K:
简单的高稳定性的电源有吗?

网友:
大功率开关电源 由于多是开关管并联使用

网友J:
怎么测试 电源的电流是稳定的?

网友G:
下一级用OTL电路,保证良好的电源稳定性

网友I:
电路图多得是,会上网就找得到

网友H:
经整流滤波后输出的直流电压,虽然平滑程度较好,但其稳定性仍比较差

网友N:
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性在电源网上很少有讨论

网友M:
穿越频率,也应作为一个参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