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加入后系统运行一会就死机

楼主(2019-07-20):
我用LPC2132,目前使用的中断有UART0/1、Timer0/1、RTC秒钟中断、I2C中断、EINT2,再加入EINT2之前系统稳定,加入后系统运行一会就死机。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了

楼主:
我程序中使用了部分中断嵌套

楼主:
无操作系统

网友B:
定时器呢?

楼主:
定时器0中断处理中读按键值,定时器1中断中处理按键。

网友C:
是不是中断嵌套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啊,地址返回出现了错误,导致程序跑飞了。

网友D:
有可能啊

网友E:
这个中断太多了。

网友E:
使用看门狗复位一下。

网友F:
数据变量定义的太多了吗

网友E:
EINT2执行的代码有多少?

网友G:
你的执行代码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可能是内部的系统冲突造成的。

网友E:
死机都是程序冲突,

网友E:
看一下楼主的工程文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可以使用看门狗的。

网友I:
电源电压不稳或强干扰引起

网友: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J:
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中断变量,要在这些变量定义时前加volatile

网友K:
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L:
循环变量没控制好则会出现数组下标越界,意外修改系统的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M:
跟你的堆栈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N:
死机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O:
清除中端标志?

网友O:
中断变量处理不妥 ?

网友P: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外接看门狗芯片。

网友I:
如果看门狗不好,也会引起死机

网友P:
内部看门狗的确可以解决常规的死机现象。

网友:
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导致程序一直进入中断

网友J:
在主循环中读取中断变量前应该首先关闭全局中断

网友N:
可能这个工地的使用了某种特殊的功能或者设置导致的

网友K:
数组下标使用循环函数中循环变量

网友M:
最好用仿真器仿真下,看看你的堆栈sp范围

网友L:
对于容量小的单片机,尽量减少函数调用层级

网友H:
看门狗不喂狗,就可以自动复位的。

网友L:
这个需要把你的代码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