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这个电容是否是内置电容为外置晶振进行匹配?

楼主(2019-07-20):
没看懂FLL_CTL0 |= XCAP11PF;这语句的意思,说是晶振的配置电容,这个电容是否是内置电容为外置晶振进行匹配?

网友A:
是个LFXT1的32768hz的配置电容,还是XT2高频晶振的外置电容?

网友B:
我觉得语句应该是为LFXT1进行配置的,因为XT2外部使用的陶瓷晶振都用了匹配电容

网友C:
晶体是需要匹配电容的,不同型号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区别

网友D:
如果是 外部电容,初学者我建议你不加,因为布线的杂散电容可能都会超过几pF,配合内部的就足够了。

网友E:
有些加了额外的可能反而根本无法起振。。

网友F:
电容是供32.768K晶体使用的,可以根据晶体的负载电容值选择

网友G:
通常12.5pF,外部高频晶体无效

网友H:
设置晶振的匹配电容为14pF左右试试。。

网友I:
是电容的选择,配置晶振负载电容而已。

网友D:
应该是通过芯片内部的Port mapping功能。

网友J:
这个使用的选择外部电容吧。

网友K:
FLL_CTL0 |= XCAP11PF;                     // Configure load caps

网友L: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M:
看英文资料真的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