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电荷放大器的一级运放总是坏掉?静电???

楼主(2019-07-20):
我做的电荷放大器,R2是2K的,R1是33欧的,C2是10000P,R3是50M.性能没问题。精度也满足要求。但是就是那个运放总是坏掉。公司第一批生产了150个,有40多个那个运放都坏了。是什么原因?望高手分析下,是不是输入有静电干扰,因为输入是和传感器的接头,工作人员会用手接那个接头。输入部分要怎么处理呢?加TVS可行吗?请高手帮帮忙 跪谢!!!
@gxs64 @zyj9490

网友A:
常规处理,在2,3加一对并的4148,应是OP的输入级击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处理,在2,3加一对并的4148,应是OP的输入级击穿吧。

嗯嗯是的,有的时候是OP的电源和地烧短路了。我试试。加TVS管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处理,在2,3加一对并的4148,应是OP的输入级击穿吧。

谢谢您,这种情况会是运放自激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有的时候是OP的电源和地烧短路了。我试试。加TVS管也可以吧

别听二楼的,并4148你这电路都没法工作了,漏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二楼的,并4148你这电路都没法工作了,漏电流太大

那该如何是好呢?有什么好的器件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C:
电路的C1是不是取消掉?最好画出最后定下的电路。信号源的内阻变化范围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的C1是不是取消掉?最好画出最后定下的电路。信号源的内阻变化范围是不是很大? ...

C1是隔直的,它有什么影响?信号源是压电传感器,内阻变化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1是隔直的,它有什么影响?信号源是压电传感器,内阻变化不大

    如果没有C1,输入端对地电阻Re(可能是信号源。也可能是其它意外原因)变小,运放将变成R3/Re高倍放大器,Vos等参数将乘以R3/Re倍输出而饱和。我想,是不是这样的原因造成运放烧毁?I/V转换电路,要求Vos和Ib参数都要很小。

网友D:
1。手是不可能摸坏的。我天天用手摸当简易测试。
2。去掉c1。c2=-q/Vout

网友E:
输入端要加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C1,输入端对地电阻Re(可能是信号源。也可能是其它意外原因)变小,运放将变成R3/Re高倍放大 ...

嗯呢,我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要加保护二极管.

输入端加保护二极管,精度就会变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端加保护二极管,精度就会变差了

不要用单纯的二极管,用JFET的G-S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听二楼的,并4148你这电路都没法工作了,漏电流太大

用JFET代二极管也可以。不过零伏下,二极管多大漏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单纯的二极管,用JFET的G-S结

您好
会是自激引起的烧毁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C1,输入端对地电阻Re(可能是信号源。也可能是其它意外原因)变小,运放将变成R3/Re高倍放大 ...

您好
会是自激引起的烧毁运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FET代二极管也可以。不过零伏下,二极管多大漏电流呢?

您好
会是自激引起的烧毁运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会是自激引起的烧毁运放吗

产生自激了,有没有发热,就有烧的可能。

网友F:
输入端, 增加 ESD 保护, 应该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