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仿真还可以,但是写到flash里面就启动不了

楼主(2019-07-20):
仿真还可以,但是写到flash里面就启动不了。
同样的程序,我只烧写了个了个板子上的单片机,DSP之前写的程序就启动不了。

网友A:
你不会把bootloader给擦除了吧?

楼主:
不是吧,,,我还是菜鸟啊,我之前都是用仿真器直接烧程序呢

楼主:
那天飞线给个板子上的单片机烧了个程序,然后发现DSP里面的程序没启动,然后接上DSP仿真器,第一次能仿真,但是如果软件reset CPU之后就在boot那个boot.asm那块配置PLL时钟的那块代码就停在那了。

网友B:
而且2块板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板子需要先由单片机来进行配置。而后才能工作。

楼主:
对,问题找到了,就是单片机配置的,公司同事给我的原理图和板子不是一个版本的。。。。。。

网友D:
单片机有没有控制DSP的复位或者flash的高位地址等

网友E:
那cmd文件有没有配置正确,如果编译正确且在线调试,是没问题的。

网友F:
使用什么烧写的Flash?

楼主:
如果程序不执行,可能是没有下载成功代码。

网友G:
这个的看下程序启动机制的。。

网友H:
这个情况是不应该的哈

网友G:
这个需要考虑芯片的程序启动机制的。。

网友I:
两者的机制上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平时怎么没有遇到呢、?

网友H:
就是可能没有写入Flash数据

网友J:
查看一下读写flash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启动不了,是程序没有读取过来。

网友A:
检查硬件结构是不是虚焊。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没有读取到ram里面

网友B:
楼主确实程序写入到Flash里面了吗?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读取到Flash内的代码

网友B:
Flash存储应该有问题。

网友C:
内部程序没有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