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通信总是不正常

楼主(2019-07-20):
用的芯片是stm32f042,MISO(PB4)脚在上电时总是不能及时输出高电平,而是呈一条慢慢上升的斜线,通信总是不正常!

网友A:
因为OD模式只能输入低电平,高电平是靠外部上拉电阻拉上去的,上拉电阻越小就上拉得快;反之上拉电阻太大,就拉的慢。

网友B:
如果你单片机是spi通信的主机,那么MISO应该设置为上拉输入吧,上升时间取决于上拉电阻的大小。

楼主:
如图所示,每个IO口接有5V上拉

楼主:
因为外部电压有5V,所以不能用推挽输出!

网友C:
软件怎么配置的

网友D:
硬件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E:
外接电阻是如何匹配的啊

网友F:
难道外接电容了?

网友G:
初始化那部分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