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接收0x01 , 0x02 2个ID,该如何配置?

楼主(2019-07-20):
在标识符屏蔽模式下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u32)0x01 <<21)&0xFFFF0000)>>16));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u32)0x01<<21)|CAN_ID_STD|CAN_RTR_DATA)&0xFFFF)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0xFFFF;

上面是只接收0x01的标准帧ID,若我想接收0x01 , 0x02 2个ID,该如何配置?

网友A:
用滤波器组模式

网友B:
屏蔽低两位

网友B:
用楼上的楼上说的滤波器组,分别屏蔽0x01,0x02

网友C:
怎么回事两个id呢

网友D:
不用分别屏蔽吧

网友E:
can我也没闹明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