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哪位大佬接触过国产模拟乘法器芯片

楼主(2019-07-20):
项目要国产化,特寻求国产模拟乘法器芯片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用分立零件搭,比较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用分立零件搭,比较好玩。

你是用分立元件搭建吉尔伯特单元还是二极管环形混频器,还是模拟开关混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分立元件搭建吉尔伯特单元还是二极管环形混频器,还是模拟开关混频器? ...

90年代搭过二极管环形混频器。

网友C:
不可能有国产的。

现在国产芯片都是从TL431、LED驱动、称重仪这些出货量极大的芯片领域开始入手,乘法器用的人太少了,国产厂家做这个肯定赔的裤子都穿不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用分立零件搭,比较好玩。

人家是做项目,不是DIY玩的!

网友C:
MC1496算半个乘法器,signal输入是线性的,carrier输入是非线性的,只能用于调制解调。

MC1495才是真正的乘法器,out=x*y;

网友E(2022-06-29):
请问,找到国产的了吗?

网友F:
杭州瑞盟,北京圣邦微,3PEAK,都有的,信号连强项的IC厂商。

网友G:
这个模拟乘法器,似乎上大学时就有了,都几十年了,国产的似乎没看见谁家在推。
不过这个,实在不行即使委托国内厂家定制,估计成本也不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杭州瑞盟,北京圣邦微,3PEAK,都有的,信号连强项的IC厂商。

你是通过什么渠道买到这三家厂商的模拟乘法器的?

网友I:
我记得国产的有一款BG314,精度好像1%,但应该是很早的产品了,不知道现在不能不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杭州瑞盟,北京圣邦微,3PEAK,都有的,信号连强项的IC厂商。

你在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