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属性

楼主(2019-07-20):
一般说来,移动硬盘的属性是固定磁盘,但是由于客户的强烈要求,我们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我们使用的是CYPRESS的CY7C68300芯片和ATA硬盘,当我们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配置为可移动磁盘时,第一次连接时的枚举过程变得很慢,从连接开始到在WINDOWS出现磁盘盘符,需要3分钟以上的时间。这时,拔出USB线再次插入,枚举过程变为正常,大约5秒左右。

网友A:
你们的移动硬盘是自供电的吗?

网友B:
移动硬盘的启动与USB线的插入有关吗?

楼主:
我们的移动硬盘是自供电的,而且移动硬盘的启动与USB线的插入无关,因为产品本身并不是专用的移动硬盘

楼主:
是一种使用磁盘的掌上产品,产品表现为移动硬盘模式需要用户启用该项功能,退出该模式也相同,总之,与USB线的连接没有关联。

楼主:
还有就是当枚举完成后,可移动磁盘模式的传输速度只有固定磁盘模式的一半。

网友C:
我用过的USB移动硬盘用GetDriveType返回的也是DRIVE_FIXED而不是DRIVE_REMOVABLE啊,此时要进一步通过其它属性来判断它是USB移动硬盘还是固定的硬盘

网友D:
对,比如通过它的总线类型来判断

网友E:
这样做如果没有其它负面影响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F:
我的意思是配置为固定磁盘时,移动硬盘没有问题。这样做如果没有其它负面影响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客户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将移动硬盘的属性设置为可移动磁盘,这是没有办法更改的需求。

楼主:
由于商业上的原因,具体不便列明。算了,先结贴了

网友G:
没见过啊

网友G:
看到Creator里面可以创建C#文档,试着写了下发现也支持C#的关键字,但是在编译时会报错;

网友D:
PSOC其实就是软件里面的面向对象,只不过是硬件面向对象,高度集成和封装使得器件的操作非常简单,相信使用面向对象语言C#来编写 会更加方便。

网友E:
如果你使用底层语言更加方便的话,CY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网友F:
对啊,CY就是为了方便使用才把底层的东西封装起来的呀。

网友H:
朋友,你是想用C#写PSoC程序吗?

PSoC3、4、5LP可以看做是单片机,不是那种高性能富资源的ARM片子,所以不适合C#这种托管语言来做为编程语言。

网友I:
Creator里面支持C#文件,我猜可能是用来做自定义Component之类的东西,就是做一些支持Creator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