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见过在字符串A查找在字符串B出现的位置...

楼主(2019-07-21):
请教大家,有没有见过在字符串A查找在字符串B首次出现的位置的函数库?
例如:
char str1[] = "123abcABC789abc";
char str2[] = "abc";

然后查找str2在str1首次出现的位置。

比较后应该是得出是:3

我目前找个标准库(主要是string.h)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函数。

比较接近的算是strstr()。但这个也不对,这个只是返回字符串,并不是返回位置

我目前想到的笨方法只能用for循环一个一个的对比,然后再拼接位置,但这样实在有点麻烦,也浪费资源。
我想过毕竟我找的只是C标准库,单片机可能会有特别的库(我目前是stm8 for IAR),可能会有自己的库......
因此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见过求这种字符串位置的标准库?

楼主:
想了一下,也不需要逐个比较位置。用上面的函数也可以.......但还是需要补上strlen求解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也不需要逐个比较位置。用上面的函数也可以.......但还是需要补上strlen求解才行....... ...
char my_strstr(char *s1,char *s2)
{
        char *s=strstr(s1,s2);
        if(s==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s-s1;
}

楼主:
请教一下“s-s1”这个。我查到外面说是地址相减。

假如s1首地址:0x1234500 是这个的话。
s的首地址就会为:0x1234500 + s

这个也是适合于单片机吗?

网友B:
用strstr即可,还可以用sscan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s-s1”这个。我查到外面说是地址相减。

假如s1首地址:0x1234500 是这个的话。

地址相减本质就是整数加减,没问题的。
s=0x1234500+n
s1=0x1234500
s-s1=0x1234500+n-0x1234500=n

网友C:
自己写个函数吧,占用资源还少

网友D:
标准C库就有,strstr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