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的原理

楼主(2019-07-21):
各位大神,谁了解SD的原理?

网友A:
SD总线上通信的命令和数据比特流从一个起始位开始,以停止位中止。

网友B:
每个时钟周期传输一个命令或数据位。频率可在0~25MHz之间变化。SD卡的总线管理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产生0~25MHz的频率。

网友C:
DAT0~3:数据可以从卡传向主机或副versa。数据通过数据线传输

网友D:
存储卡和U盘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

网友E:
无线SD卡 或者 WIFI SD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网友F:
存储卡和U盘的工作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G:
计算机把二进制数字信号转为复合二进制数字信号 读写到USB芯片适配接口。。。

网友H:
非常详细的SD卡文件系统 fatfs讲解

网友I:
FATFS就是一个文件系统,配置好后,使用FOPEN, FREAD类  的函数就可以访问SD卡上的内容

网友J:
楼主说的SD就是“安全数字卡” 吧

网友K:
U盘较大是因为它除了存储介质外还自带了I/O接口元件

网友L:
SD卡是Secure Digital Card卡的简称

网友M:
读写SD是嵌入式系统中一个比较基础的功能

网友N:
可以从SD卡中读取各种形式的数字文件

网友O:
SD卡读卡器的原理是什么,只是实现了接口的转换?

网友P:
实际上FATFS是一个硬件驱动

网友Q:
移植FatFs文件系统到SD卡内就可以了。

网友R:
通过芯片处理信号分配给EPROM2存储芯片的相应地址存储二进制数据,实现数据的存储。

网友S:
这个 我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T:
度娘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U:
文件系统的?

网友V:
没有做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