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非法删除

楼主(2019-07-21):
非法删除

大佬你好,我网盘上下载您的最新版软件后,1、打开com0com,绑定了com9和com10;2、配置工具,打开com9,提示正在查找设备;3、网关模拟器,打开com10,提示系统错误:解析接口信息Json失败,串口设备未打开。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感谢分享,正需要类似的软件。这个软件需要配合特定的设备使用还是只要modbus设备都可以

楼主(2019-10-13):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正需要类似的软件。这个软件需要配合特定的设备使用还是只要modbus设备都可以 ...

目前使用模拟器在电脑上就可以正常工作,我们也提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