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计一个单电源供电电路

楼主(2019-07-21):
使用捕获模式,你只需初始化时定义好就可以按照你的意图使用了,至于如何识别上升沿下降沿那是芯片内部的构成,运用模电的比较器之类的。如果你是做单片机的,这部分要详细了解,如果是用单片机就没这必要了 所谓双电源和单电源供电   只是他们的基准源不同   你可以设置一个基准源   然后通过稳压二极管来设计一个单电源供电电路

网友A:
Capture mode
00 No capture
01 Capture on rising edge
10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11 Capture on both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网友B:
有CCP模块就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C: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可以设的。

网友D:
上升沿捕获,还是下降沿捕获,还是二者都能捕获,可以自己选择配置。

网友E:
识别不了 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去判断 比如说查询当前引脚上的电平是高or低

网友F:
CMx只是用来设置触发模式的,我一般是判断寄存器中的CCI位来区分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G:
if((TA1CCTL0 & CCI) == CCI)
{
//上升沿触发
}
else
{
//下降沿触发
}//end if((TA1CCTL0 & CCI) == CCI)

网友H:
双路供电电源设置成一路?

网友I:
单电源供电电路指的是什么?、

网友J:
运放单电源供电指运放只用一种电源供电

网友K:
只有+电或-电单独供给的电源,就是单电源

网友L:
运放作为模拟电路的主要器件之一,在供电方式上有单电源和双电源两种

网友M: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跨越零位达到正负电压输出

网友N:
单电源的运放,在做减法器的时候,结果是没法出现负电的

网友O:
单电源非常适合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不高

网友P:
只要电源电压在合适的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Q:
如果你使用它做线性放大器,输入信号的幅度也比较小

网友R:
不能这样简单理解

网友S:
不是很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T:
将双电源改成单电源?